找人写个代码

楼主(2010-02-21):
代码已写,谢谢大家..

网友A:
51单片机也有便宜的啊,例如宏晶

楼主:
宏晶的都没有带USB的,外挂一个USB IC成本高了。

网友B:
呵呵,用到USB的就没有小产品,因为USB弄的人比较少,所以这个产品哪怕只有指头大,估计开发费也不会少了要,奇货可居来着。。。

网友C:
吼吼……还是推荐买圈圈的书,然后自己搞一个来玩

网友D:
USB好像很麻烦啊。。。。
说是小东西,是指开发费吧?

楼主:
USB我也搞过几个产品,51、ARM都有,圈圈书也有一本,呵呵,那些那单片机是OTP的开发麻烦,工具也贵,看看能不能找到个适合人帮忙搞。

网友E:
我最近写USB底层驱动,USB协议整太熟了。
深圳可以找我。赚点零花钱。

网友F:
如果是用HID还是可以搞定的。可惜最近事情太多了,否则可以考虑谈谈。有这样的需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要把地点写清楚,其它的技术细节都可以QQ或者什么方式谈。

网友F:
PIC18F13K50。用PIC的话就考虑这个了,最便宜。其它的都贵了,既然是小产品的话。

网友F:
当然,如果你有量,MCV20USB倒是有可能更合适。

网友F:
如果搞PIC的USB,个人的建议是,USB协议简介+USB协议中文翻译+USB HID协议英文版+MCHP的USB协议栈。完成64个字节的上下位机的通信,还是不难的,我个人还配合看了一本讲 CYPRESS的USB的书。
如果有兴趣,把PICKIT2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都翻出来看也是不错。

网友G:
呵呵,AVR的V-USB成本也比较低,跑HID协议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