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2010-02-21):
(无正文)

网友A:
看吊扇电机极对数。多数吊扇是八极电机,也有六极电机。

网友B:
8级370来转吧。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跟档位有关系吧。
不同的档位应该是不同的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还不是太清楚。不过,所问的转速,应该是指额定转速,是在额定电压、额定负载水平和电源频率下得出。

吊扇的转速,理应和其它异步电机一样,有一个基速,如同maychang说的那种。当电源条件和负载变化时,理应跟着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