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一路几十毫伏低频信号分成2路呢?

楼主(2010-02-21):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问题或哪位能提供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你是想搞电压跟随器吗?电压跟随器,不是在负端接输出的吗,你怎么在正端连输出呢?
我还知道用三极管的共射电路,B端输入为正,则C端为负,E端为正。(不过这2路输出的信号是反向的)

楼主:
不好意思,画反了,做电压跟随可以吗?

楼主:
最好是同向的

网友B:
做2个跟随器应给没有什么问题吧,我用过2个AD620放大1个信号,因为AD620的输入阻抗很高的,用的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