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 ISP烧写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1):
Mega16  ISP烧写编程时,不给Mega16lL外供电行不行?即编程时目标板是不是也需要上电?

网友A:
好像不行

网友B:
必须上电

网友C:
编程时目标板需上电

网友D:
EP868可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E:
肯定需要滴

网友F:
不管目标板有没有电,反正其中的mega16L得有电

网友G:
串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