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反馈电路--没人理会--请求删帖,谢谢

楼主(2010-02-21):
大家好,祝各位新年好,万事胜意,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有个电路原理不是很清楚,请教大家啦,电路大概原理是:“+”,“-”输出DC电压(>100V),经ABC反馈控制。b-c送运放,再经PWM IC。a端电路时通过1K 电位器调节输出电流。2路信号叠加在一起,经运放----PWM IC----MOS管,控制输出电参数。请问1:电流检测,信号地和输出“+”连接,这样好吗?
           2:电流调节原理是如何工作的?r13,D1,D2作用?

网友A:
此电路有错误,不必深究。
如果要讨论,改正后再说。

楼主:
:dizzy:,这个不是原装正版的开关电源,电压随电流时变化的。原理和开关电源的变化不大。能赐教1、2?

楼主:
请求删贴,谢谢~~~~~

网友B(2010-10-10):
我也正想问这个呢,说一下吧高手们

网友C:
硬是没看懂,能传个完整的图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