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的同步断点的双缓冲问题

楼主(2010-02-21):
在学习stm32的usb,资料上面说,双缓冲是批量和同步模式下使用的。

在看资料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工作在批量模式下,端点可以通过设置EP-KIND进入双缓存模式,使用SetEPDoubleBuff()函数。问题是,在同步模式下,怎么进入双缓存模式呢

2.同步模式下,是不是必须使用双缓存呢

网友A(2013-06-16):
Isochronous endpoints implement double-buffering
to ease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using both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packet
memory areas to manage buffer swapping on each successful transaction in order to have
always a complete buffer to be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while the USB peripheral fills the
other.
The memory buffer which is currently used by the USB peripheral is defined by the DTOG
bit related to the endpoint direction (DTOG_RX for ‘reception’ isochronous endpoints,
DTOG_TX for ‘transmission’ isochronous endpoints, both in the related USB_EPnR
register) according to Table 171.

同步模式下,必须使用双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