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寄存器重载条件的疑问

楼主(2010-02-21):
在2812中,有三个寄存器提到重载条件,没有搞明白,望大虾解释一下哈
TxCON: TCLD1-TCLD0 定时比较器重载条件
COMCONA:CLD1-CLD0,比较寄存器重载条件
             ACTRLD1-ACTRLD0,控制寄存器重载条件

这几个重载都是指的什么重载啊,比较晕啊

网友A:
第一个指的是timer里面的比较寄存器的重载,第二个指的是比较模块里面的比较寄存器的重载,

网友A:
第三个指的是行为寄存器(中文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翻译)的重载。

网友B:
楼上的在翻译吗?这个LZ应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