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SPEAKER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STM32 USB SPEAKER例程的问题

在UM0424的usb speaker程序里面,speaker作为一个OUT端点,数据是从pc发到stm32,stm32是作为接收数据的,
资料中说:“同一寄存器中的DTOG_RX位用来标识接收同步端点,DTOG_TX位用来标识发送同步端”

但是例子程序却是这样子写的: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uint16_t Data_Len;       // data length
  if (GetENDPOINT(ENDP1) & EP_DTOG_TX)//为什么不是判断DTOG_RX呢,
//#define EP_DTOG_RX     (0x4000)
//#define EP_DTOG_TX     (0x0040)
  {
    //read from ENDP1_BUF0Addr buffer
    Data_Len = GetEPDblBuf0Count(ENDP1);
    PMAToUserBufferCopy(Stream_Buff, ENDP1_BUF0Addr, Data_Len);
  }
  else
  {
    //read from ENDP1_BUF1Addr buffer
    Data_Len = GetEPDblBuf1Count(ENDP1);
    PMAToUserBufferCopy(Stream_Buff, ENDP1_BUF1Addr, Data_Len);
  }
  FreeUserBuffer(ENDP1, EP_DBUF_OUT);
  In_Data_Offset += Data_Len;
}

不明白了

网友A:
等待版主……

网友B: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uint16_t Data_Len;       // data length
  if (GetENDPOINT(ENDP1) & EP_DTOG_TX)//为什么不是判断DTOG_RX呢,

OUT是向PC发送数据,而RX是从PC接收数据。RX和TX是相对于PC来说的。

网友B:
我也再次调试了一下程序,发现使用EP_DTOG_TX和EP_DTOG_RX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EP_DTOG_TX和EP_DTOG_RX是同步翻转的,我们将就此问题向欧洲的工程师咨询一下。

网友C(2011-09-08):
到底解决没有啊?我也正在弄这个。

网友C:
USB Speaker的例程终于出声了,但是声音严重失真,而且音量调得稍大点(10-100)的时候,基本就只听到沙沙声,而调到(0-10)的话就还能听到歌声,但是失真比较大?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我用的DAC(WM8725)不适用吗?请香主相助啊,先谢过。

网友D(2013-08-31):
等时传输下的双缓冲翻转位只是用来切换buff0和buff1,和接受还是发送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