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本人,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下:
在程序中,我定义了一个变量,int a;(注意这个变量不是指针变量)对这个变量赋值,是另一个变量的地址,假设这个变量是b,如何通过变量a得到变量b的值?
当然前提是a不能定义为指针变量。

请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A:
定义 int *P;
p=&a;
**p中就是b的值

网友B:
int a, b = 0x11223344, c;

  a = (int)&b;
  c = *(int *)a;

假设是在32位MCU的编译器上,int为32位。变量c的值就是变量b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我不是太明白,声明时a不是指针变量,又怎么可以执行a=(int)&b;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能否详细一点?

你是在给我解释3楼的问题吧,现在明白啦,谢谢!

网友B:
二楼的**p在编译时应该会出错,最起码也会有警告,因为*p的类型不是指针。
*(int *)(*p)这样强制转换一下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啦,谢谢你哦

网友D:
:L  晕,学校考试?公司面试?

网友E:
如果是考试的题目,我猜问的人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
x=*(int*)a; //a在假设条件中已经被赋值为b的地址,x将得到b的值

解释:
a现在的内容为b的地址,只要把a的内容当作地址指针取回数据即可,C编译器是不允许直接用x=*a这样的方式进行操作,需要先进行强制转换,(int*)a的意思是把a的内容当作一个int类型的指针地址,然后用*号取去里面的数据。
前面的朋友已经说明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