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反电动势.

楼主(2010-02-21):
(无正文)

网友A:
好好看书吧,理解有错误。
根据电磁定律,当磁场变化时,附近的导体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符合法拉弟定律和愣次定律,与原先加在线圈两端的电压正好相反。这个电压就是反电动势。

网友B:
打酱油,路过,你们聊。

网友C:
楼主在首帖中的理解完全错误。
何必日本人写的书?这个反电动势应该在高中物理里面就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