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编译后的代码长度?

楼主(2010-02-21):
各位大虾:
      好!
      我的问题如题,我用IAR编译的430的程序,生成txt文件,但是应该怎么计算编译后的代码占flash的代码长度呢?
      如我生成的txt用ultraEdit打开且用16进制显示为820h,这样子的话,这个820h占用了多少flash呢?

      多谢各位~!!!

网友A:
看HEX文件或者看list文件。

楼主:
msp430的程序用iar编译的,没有生成HEX及list文件,只有txt文件,这样子不能知道占用的flash大小么?

网友A:
看最后下到单片机里的目标文件,430不熟,但至少下载环境装载代码以后是可以看的。

楼主:
谢谢楼上,在list里面找到了
240 bytes of CODE  memory
   0 bytes of CONST memory (+ 17 bytes shared)
   0 bytes of DATA  memory (+ 24 bytes shared)
这个就应该是代码长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