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接收 请做过的朋友出点建议

楼主(2010-02-21):
原本准备参考冬瓜的那个超再生电路的

期望要求:
(1)能在低电压工作,最高不超过3V,越低越好
(2)最大运行电流不超过120uA ,有自动唤醒功能更理想(比如收到第一个bit的下降沿唤醒)
(3)在1kbps的情况下 接收距离能达到1-2m即可
(4)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方便生产调试

网友A:
往年的玩意儿,成本比现在的IC方案稍微便宜了一点而已,灵敏度不高,调试麻烦,容易干扰,唯一的优点就是功耗低了
不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有何用处?

楼主:
回冬瓜
手上有个小东东,首版采用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功耗大了些,所以想起了你的大作,呵呵

成本上暂时不是首要的,主要是要求运行状态下的功耗要低,因为采用电池供电,而且随时可以接收数据
单次接收的数据量很少,也就5-6个字节,5-15分钟左右接收下一次,冬瓜可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请做过的朋友们有空时给点建议

Boss开始催活了

网友A:
等晚上回去找个图给你瞅瞅。
应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6L 你推荐的药不对症

欢迎继续推荐
广告的不要 呵呵

网友B:
最好从系统的角度解决(即收、发综合考虑)低功耗的问题。

网友C:
好像有ASK的能做到很低的功耗工作

楼主:
莫非冬瓜这两天被排骨精MM缠上了?

暂时还没找到好方案 急啊

  牛人们 看在谠国的份上 拉兄弟一把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冬瓜:电路找到了麻烦你发到mingyang020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