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抢答器问题

楼主(2010-02-21):
毕业设计要做无线抢答器,关于无线接收部分,选用蓝牙还是FM调频好啊?

都分别用什么芯片,该怎么实现啊?
今天脑子有点堵,想不出来怎么实现。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实用无线抢答器的设计与制作 作者:张凌辰    来源:中国电子制作网   文字大小:【】【】【】 查看次数:352
简介:抢答器的设计与制作方法在很多电子类媒体都能看到,但遗憾的是这些设计有的是原理性的,缺乏实用价值,而且不容易制作成功;有的电路设计过于复杂,不必要的功能太多。在这些设计中,主持人控制电路和选手控制电路之间一般都是用电缆连接,以达到相互之间通讯的目的,这种方法在实际使用时存在线缆连接可靠性的问题,并且安装和保管也不方便.使用无线传输来传递各抢答器电路之间的信号,则可以有效避免有线传输信号的弊端。
关键字:实用无线抢答器的设计与制作 2007年合订本 2007年,期刊**,电子制作,资料库

网友B:
最简单的路是购买433M的诸如IA4421 nRF905 CC1020 一类的RF模块
距离,通信质量都有保证

网友C:
:lol    毕业设计只看疗效不不药费不看副作用.最快交差,能演示就OK,其他的用论文忽悠.
按抢答的人51上接个按键,挂个315M芯片,就最简单的遥控器那种,   就设3个抢答的人好了,论文可以号称可以几百个人抢答. 就算被老师问住也可以过关的.          这程序简单吧,焊接简单吧,买芯片简单吧.当然论文得忽悠.
主持人那里,接个315解码芯片,IO口直接接到单片机,哪个先来就认哪个,接个1位数码管显示,  程序,焊接,买芯片简单吧,继续忽悠,           1天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