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芯片datasheet中的共模抑制比?

楼主(2010-02-21):
请问运放芯片datasheet中的共模抑制比是指接成反向放大,同向放大呢还是差分放大时的共模抑制比呢?
   因为每种情况下的共模抑制比CMRR不同,运放接成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时对共模电压是单位增益,而接成减法器(差分形式)时共模抑制比才比较大。
   仪表运放的datasheet中共模抑制比达到100db可以理解,但是一般运放的共模抑制比不理解。
   所以不明白一般运放的datasheet中的共模抑制比指的是哪种情况呢?
   谢谢~~~

网友A:
运放的CMRR指的是+/-两端的共模电压抑制比.
运放放大的差分信号,抑制的是共模信号,但这里的共模/差模信号都是指+/-两端.
例如,同比例电路+/-两端的共模电压不为0,那么靠运放的CMRR来抑制.
反比例电路的共模电压为0,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B:
运放的CMRR和用哪种电路形式无关,开环测量的

网友C:
共模电压是指同时加到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因此,与所谓的同相或是反相电路没有关系。

有些电路,如单电源电路,往往就有个“偏置电压”,通常为VCC/2,此时,即使是反相放大,同时输入为零,也有了这个VCC/2的共模电压。所谓的共模抑制,就是指放大器此时对这个VCC/2电压在输出端的抑制水平如何,其意义和仪表放大器是一样的。

此前,我曾经专帖问过大家,看看双电源工作和单电源工作的运放最主要“差异”是什么?我看,避免共模电压和负载零点电流是关键。

网友C: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