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线变成网线,咱自己也可以DIY一个

楼主(2010-02-21):
新年新品:TP-LINK发布电力线以太网系列产品
TP-LINK于新年伊始发布全新系列产品——“电力线以太网产品”,首批上市的是电力线以太网适配器——TL-PA101和TL-PA201。与现有通过网线传输数据不同的是,电力线以太网适配器旨在让电线在传送电力的同时传输数据,为大面积住房、跃层式住宅、中小型办公区等环境提供组建和扩展网络的简便方案。
电力线以太网适配器的用途广泛,使用简单。在任何布有电力线的地方(同一电表范围内),只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力线以太网适配器插上电源插座,即可轻松接入安全、高效的局域网络,无需设置和管理。

网友A:
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哦,一般叫电力猫。

楼主:
电力猫是用来上网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变形版的电力猫。
关键是人家的思路。

楼主:
taobao中一堆。昨天没查。

网友B:
呵呵,只能在同一个电力变压器的范围内才有效吧,如果能路由到外网就火了。

网友C:
若能在一个台变下点到点准确通信且低功耗、低成本,那么这东东不火都不行。通信距离会有多远?几十米电力线长度?几百米?

网友D:
貌似通信质量不行吧,不然早就火了

网友E:
肯定一般

网友F:
点多了速度就慢了

网友G:
多年前热过一次. 只是没有tcp/ip协议栈.

标准化困难是难点

网友H:
特意买了一对来测试,据说是号称世界最牛的西班牙DS2公司出品的,理论速率达到200Mbps呢,实际测试下来惨不忍睹,差点连写测试报告的热情都打消了,呵呵   :P

简单的说,在室内(变压器的同一侧)使用,传输标清信号还是可以的,传输高清就有点悬了,H.264的还好,MPEG2的几乎就看不成,一直在打顿。最远传输距离大约20m(电线的长度)。

网友I:
当然有TCPIP协议栈,否则玩个P啊
另外还有电话线组网的,可组局域网,跟电力线类似,有一个专用的猫,提供一个物理层而已。

网友H:
个人估计,要等到400Mbps的产品出来,才能真正实用;

并且,前端要加一级信号放大,才能传的远一点。按照一般的估计,至少要实现70米长的电线传输,才能真正做到完全覆盖一般家庭的室内电力线网络。

据DS2公司的sales说,2010年Q1能够出400Mbps的样片,Q3能够正式大批量供货。因此,各位还是再等等吧,呵呵。

网友J:
特意买了一对来测试,据说是号称世界最牛的西班牙DS2公司出品的,理论速率达到200Mbps呢,实际测试下来惨不忍睹,差点连写测试报告的热情都打消了,呵呵   :P

简单的说,在室内(变压器的同一侧)使用,传输标清信 ...
引用 网友H:

呵呵,只适合于上上网泡泡论坛:)

网友H:
呵呵,倒也不至于那么惨,传输标清视频信号还是蛮不错的。

俺当时是用一台电脑做服务器,另一台做终端,点播视频文件,720P以下的视频文件,无论MPEG2的还是H.264的,或者网络主流的RMVB的,都可以流畅的播放;
720P以上就要看具体文件了,跟码流率和格式有关。码率20Mbps以下的,H.264格式的,都还过得去。

所以,只要你不是高清发烧友,玩玩一般的家庭视频还是可以的。等将来发展到400Mbps了,应该玩高清都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J:
这么点距离,觉得还是不如用WIFI,即方便又简单,还不要任何连线,速度也还过得去。

网友G:
LS正解.

wifi才是未来.

网友H:
同意XWJ的看法。
目前,wifi的最新标准,802.11n的路由器,都卖到150元左右了,估计买个网卡也就80~110这个样子,其速率能去到100Mbps,肯定比PLC(电力猫)要好的多。

目前DS2公司的200Mbps PLC芯片,批量价大约在8美金/片,加上其他零七八碎的,整个模块做下来估计要12美金左右,实际市场售价一般超过200元RMB,但其实际速率只有20Mbps,根本没法比啊。

不过未来就很难说了,要看两方的斗法了,呵呵。

网友K:
这玩意,不如上无线。。。 现在本本都带无线网卡,不明白TP出这玩意优势在哪。
中国电网污染严重,对这玩意也有很大影响,不好用。

网友C:
这玩意若通信质量可靠,信号能无损地在一台变内畅游(不能只是几十米,五百米总得有吧)。若这样,呵呵,智能电网、物联网这些概念会飞快发展成为现实。电信啊、铁通啊等网络提供商又要多了一个竞争力忒强的对手,那时会好戏连台,对于某些公司来说,机会多多.......

楼主:
20M bps已经应用到很多场合没问题了。

楼主:
小S弄这个这个流量监测软件,测试点数据就更好了。

楼主:
这玩意,主要解决的就是物联网或者智能家居的问题。

网友L:
国外发达国家还可以,中国的电网质量太差了……

网友H:
小S弄这个这个流量监测软件,测试点数据就更好了。
引用 楼主:

俺当时用的是XP系统自带的网络检测软件(就是那个任务管理器)监测的,可以发几个图片给您看看:

网友H:
上面第一幅是传输H.264、1080p格式全高清电影的截图,第二幅是传输MPEG2、1080i格式的截图,可以看出网络的实际负载能力的。

可惜是公司内部的报告,不方便发给你看了,呵呵。

网友K:
傻文都高清的说.

楼主:
晕,咋俺的DIY变成你们公司的东西啦?

楼主:
你这个图,俺确实有点看不太懂。

网友H:
傻文都高清的说.
引用 网友K:

呵呵,哥是高清发烧友,不是高清啲俺不玩,哈哈  :lol

网友H:
晕,咋俺的DIY变成你们公司的东西啦?
引用 楼主:

呵呵,抱歉,不知道您在搞DIY呢,还以为你想开发这个产品。

俺们公司在去年的10月份,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当时就跟DS2等公司联络过,购买了一些样品来测试,做了一份测试评估报告,你看到的这两幅图就是当时测试的结果之一。特意提供给您参考的,但是报告属于公司机密,所以不能提供啦,呵呵   :P

楼主:
俺只是想用这个产品,家里的无线网络,毕竟有辐射呀。
小S啥时候搞出来,给咱个内部价,或者弄两个俺给你们免费测试 :)
除了俺的台式机,其他机器就是跑个外挂,偷偷菜种种地上个网页,看个网络电视啥的。
从那的评测看,完全没问题呀。俺家鸟窝,没500*500平米,总共才50多平米,绝对不超过20M距离
要是有20M*20M,nnd,俺就是千万富翁了,卖了,赶紧投资移民跑路。
要是真的有500*500平常米,靠,那就是10个亿万富翁啦!:lol:L

楼主:
小S,加我qq:1248780或者msn wangkj@yahoo.com,
有几个问题,私下聊。
这里不合适,怕被或者泄密。

楼主:
hexie两个字被偷吃了

网友J:
要看网卡的传送速率应该点菜单里的“查看”——“选择列”,然后打开“每间隔发送的字节数”和“每间隔接收的字节数”,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100M网卡的负载率不到20%,速率(负载率)还是太低了点。

网友H:
哈哈,XWJ是行家,一眼看出了问题点了,嘿嘿!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建议公司暂时停止了这个项目,等待下一代的芯片,即400Mbps的产品。

网友J:
这种速度上上网看看在线电影还差不多,如果用来拷文件,那就真的折磨死人了。
不到20Mbps,换算成字节就只有大约2MB/S了,比一般的U盘都慢多了

PS:
老x以前用的迈拓网络硬盘拷贝文件的速度是6M多,都感觉慢得受不了。

网友H:
哦,那倒不是。如果直接传输文件,采用诸如“飞鸽传书”这类专用软件的话,倒是可以接近97%左右的效率,至少可以保证平均93%左右,算是把100M的网卡基本用满了。  测试距离是10米以内。

如果测试距离去到20米的话,也还能保证60%左右的效率。

明天回公司,我可以把另一幅关于文件传输的测试截图发给您看看。现在家里,没有相关资料。

反正,基本结论就是,在短距离内,玩标清没问题,玩高清就悬了,呵呵。

网友M:
家里装修,正打算装这个来上网,请问各位大大,这东东的网络质量如何?速率能上到多少?

网友K:
。。。够你上网没问题。还是得屁股后拖个尾巴,自己家用还是无线方便,所谓辐射,无线路由的辐射在生活中不算大吧,手机还天天贴身带呢。

网友N:
用这个上网,容易触电.

网友O:
就电力载波吧  很早就有了

网友P:
哈哈,看应用场合。那些需要布线,又不能走WIFI的地方,就必须用这个了。

网友H:
哈哈,看应用场合。那些需要布线,又不能走WIFI的地方,就必须用这个了。
引用 网友P:

请教这位朋友,啥地方有这种既不能布线又不能走WIFI的场合?恳请不吝赐教,多谢先!

楼主:
间隔一堵墙,没有布线的环境,都需要。
wifi穿透能力太差。

网友Q:
国内的电网通信环境很恶劣。

网友R:
热不了,我个人的看法,要不早就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