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0-02-21):
请问在电路中的三极管基极添加一个对地电阻有什么作用?如图中RK9所示,谢谢!

网友A:
提高开启电平,增强抗干扰

网友B:
下拉电阻,防止误动作

网友C:
1、傍路Iceo,用它,特别是在高温时显得有用。
2、分压。

网友D:
下拉电阻

网友E:
可靠关断

网友F:
拜托,线性电路,工作点总是需要设置的嘛!

网友G:
同意楼上观点,线性电路的工作点。

楼主:
如果不需要工作在线性区,需要在饱和区驱动继电器,是不是还需要这个电阻?

网友H:
inmgc,我查到mgc是人工增益调整。应该是用来放大的吧!
如果此电路仅把RK9拿掉。直流偏置电路还是处于放大状态。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F:
实际上这个电阻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应为照图中的接法,如果静态的时候管子时导通的.RK9两端PN结钳位在0.7V.
当然输入是0时管子截止.一般来说这个RK9主要用途是泄放电荷用的.但是这里阻值比较大.也没啥作用

网友I:
提高开启电平,增强抗干扰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工作时,基极偏置电压是INMGC的一半么?学习下

楼主:
请教一下,上面大家所提到的 INMGC 是什么东西?
另请问哪里能够下载到**的 Multisim 电路仿真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