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段式液晶驱动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http://www.21ic.com/app/opto/200903/34049.htm

在这里看到的驱动方法但是图片很模糊,自己又是半桶水搞不明白,哪位高手能给说明下,最好有相应的元件介绍,谢谢。
我有个现成的LED驱动电路想稍作修改让他显示在静态的段式液晶上。
就是将驱动信号全部转为与背板信号相反的信号,对么?

网友A:
LED驱动与液晶驱动完全是两回事,不可能稍加改动就应用到另一种显示元件上。
液晶显示如果用与LED一样的静态方式,液晶的寿命非常短,用不了多长时间就OVER。
想让液晶元件长期使用,就不能使液晶承受直流电压。

网友B:
1、要明白不能加直流,只能交流驱动,不然电极很快就会被电解腐蚀掉;
2、要明白液晶片不管是加正电压还是负电压都会亮,这时和LED驱动最大的不同;
3、要明白电极间加一半的电压时不会亮,加全电压才会亮的道理(现象),知道这点你再去想想就会明白该怎样设计驱动电路和驱动波形了。

网友C:
有带段式液晶驱动的芯片, 整一个比较方便

网友D:
找带段式液晶驱动的单片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