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电芯片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0-02-22):
    请问,我用的是铁电FM25H20芯片,FM25H20的数据输出Q(第2脚)和数据输入D(第5脚)可不可以短接,我这么试了,不好使。我以前用别的芯片这么用过,铁电的芯片有谁这样用过么?
                                                                                                  谢谢

网友A:
该芯片是标准的SPI总线器件,

这2个口最后分开与单片机连接。

网友B:
LS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