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pc2294 片外ram调试...

楼主(2010-02-22):
各位大虾,我用lpc2294外扩一个is61lv25616al,使用easyjtag,现在我能在片内RAM,和Flash调试了,可是不能实现片外RAM调试,片外RAM用bank0,装载程序进入ram后,单步运行,发现程序指针顺序往下移动,调试不成功,我怀疑程序根本没有下载到片外ram中,我已做了如下尝试:
1.设置Pinsel2和BCFG0
2.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求教大虾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A:
请确认你编译的代码是否使用DebugInExRAM方式编译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我自己调过zlg的easyarm2200,没有问题,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板子,编译方式没有错,但出现这个问题,我猜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B:
那您检查下您的SRAM焊接情况!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楼主:
感谢ls。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