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00 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2-22):
我用的是LPC922,请问,这个定时公式是怎么样的,是8051的快6倍,用了好象不行,请告诉我,多谢了,
T0,模式1

网友A:
不他时钟分频时,是有6倍呀,如用6MHz晶振,每0.33uS加“1”

网友B:
俺做了计算程序,欢迎下载,用后多提意见!

http://zhouchs.gkbk.com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ouchs&id=19591

网友A:
把晶振频率*6,然后按标准51的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管是什么LPC芯片,只要是51核都是按楼上的算!

网友D:
可以用Keil软件仿真一下,Keil对LPC900支持得很好的.

网友C:
LS和LS的LS说的都很好!

网友E(2010-04-24):
数据手册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