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pc2xxx的isp问题

楼主(2010-02-22):
我自己做的电路发现用台式机主板的串口isp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使用usb转232转换出来的串口,下载中会大量的出现中途失败的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USB串口经常会这样,可降低烧写波特率试试(9600),或者可以使用并口的JTAG下载,使用H-JTAG软件。

楼主:
还是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