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0-02-22):
SD 卡的12个引脚的具体定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有十二个脚吗?就九个吧

网友B:
sd卡引脚定义

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D DAT3 I/O/PP 卡监测数据位3
2 CMD PP 命令/回复
3 Vss S 地
4 Vcc S 供电电压
5 CLK I 时钟
6 Css2 S 地
7 DAT0 I/O/PP 数据位0
8 DAT1 I/O/PP 数据位1
9 DAT2 I/O/PP 数据位2

网友A:
楼上兄弟说的很对!

网友B:
SD卡启动UBOOT已经运用的越来越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