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95属于什么类型的运放,应用什么器件代替

楼主(2010-02-22):
(无正文)

网友A:
通用,轨至轨。
OPA2379AIDR  其他参数差不多,供电电压不同,其电源电压为1.8 V ~ 5.5 V, ±0.9 V ~ 2.75 V

网友A:
你的295转换速率很快,如不需要很快的话,可以用LMP7702/LMP7708等。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要替换的运放并不应学要所有的参数都优于原有的,主要看你的电路需要运放的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