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的电磁脉冲阀如何控制

楼主(2010-02-22):
6V的电磁阀单片机如何控制,
用2只I/O的,和2只NPN,两只PNP形成H桥.
但是有没有更简单的办**
请高手指点一下.有疑问请问.谢谢

网友A:
去随便找个H桥驱动IC或者电机驱动IC即可

楼主:
XWJ有用过是吗?我这就去找找

楼主:
可是这些驱动IC是用在MOTOR上的,功率比较大.不便宜呀.脉冲阀的工作电流在400多ma左右.我现在的想流是用继电器来产生这种脉冲.

网友A:
要省钱就用三极管搭,要电路简单就用IC,小电流可以用HH204、BL5608,内含四路H桥;电流大的话可以用L298、TPIC0107、TPIC0108等,贴片的可以用L620x、L6219等,自己去搜索可以找到一大把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更适合的驱动电路.

楼主:
之前发的这个图不对,楼下说的对.

网友B:
楼上的不对吧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所谓的脉冲阀控制原理。其中,所谓的加载正脉冲控制具体是什么意思?!是加载了就开停止加载就关吗?!

脉冲阀控制原理:阀有正负极两根线,在正负极分别加载正脉冲控制其开和关

楼主: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