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UART的IRDA SIR 编码器解码器是啥意思?

楼主(2010-02-22):
SIR的方式是咋样的

楼主:
需要一体式的接收头吗

网友A:
请看IrDA的文档。

网友B(2011-03-18):
IRDA是Infra Red Data Association的缩写,即红外线接口。IrDA1.0协议基于异步收发器UART,最高通信速率在115.2kbps,简称SIR(Serial Infrared,串行红外协议),采用3/16 ENDEC编/解码机制。

网友B:
是速度最慢的一种协议,还有另外两种更快的协议MIR和FIR

网友B:
就是说在stm的芯片里有sir协议的编码和译码器,只需要外加收发设备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2014-07-19):
好像没有看到STM8和irDA相关的应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