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三极管

楼主(2010-02-22):
因设计需要,想找一款双三极管 HFE在200-240之间 SOT-363 其它也没什么要求。
本三极管主要是用于小电流的直流控制。还请路过的大虾们推见几款。。。

网友A:
双三极管是不是达林顿三极管,那么hef一般都是万位,不是百位。我搞了个pnp,和达林顿,你参考下吧。

网友B:
可能人家是要差分对管,不是要达林顿管的吧?

网友A:
有道理,LMUN5314DW1T1 里面有一个npn加一个pnp。规格书如下。

楼主:
对了人们为何要开发这种双三极管呢?两个三极管是否做在一个芯片上。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ROHM的。

楼主:
clleady先生能否帮忙找个代用的?原来的管子主要是HEF值偏差较大!!!我是指同一批次HEF偏差在60多
如果同一批次在25以内就可以。

网友C:
对了人们为何要开发这种双三极管呢?两个三极管是否做在一个芯片上。
引用 楼主:

两个管子做在一个芯片上,参数个体差异性非常小,参数一致性好。比如,温漂一致。用在需要两个管子一致性非常好的场合。
不知理解的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tyw兄台:这个BC847S三极管你用过没?它的稳定性如何,批次性差异如怎样。
因为我之前用上面ROHM的管子主要是批次性差异,同一批货里面HEF值相差80多,同一封装内的两个管子HEF值相差60多,如果是这样我还不如用两个单管........: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