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片CPLD灌电流方式同时驱动100个LED

楼主(2010-02-22):
请教高人,用一片CPLD灌电流方式同时驱动100个LED,会不会出问题?
其中CPLD型号为3V的EPM3256,每个LED耗电流约5mA,望高人指教

网友A:
极限25mA,你就想让它工作在500mA,--一个端口不行,
如果分别放在每个端口,要看整个IC的功耗指标。

LED工作电压3V左右,应该给它点余量

网友B:
如果是做批量的产品,劝你不要这么干,用别的片子推吧,不然坏了就准备修吧!另外3256你是一个脚一个LED?有这个钱还不如用MCU+74HC595呢,

网友C:
做不到,芯片无法承受,应看器件手册,单个端口不能过流,所有端口的电流和也不能过限。

网友D:
有专用片子的

网友E:
加个晶体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