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定时器的小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C51,书上有一公式
T(初值)= —定时时间/机器周期时间
机器周期时间=12/
晶振为12MHz时,机器周期时间多少?我被一个例题的单位搞懵了

网友A(2010-02-22):
1/(12M)

楼主:
这个代表什么?

网友B:
就是晶振频率

网友C:
没错,那个就是晶振频率

网友D:
看得这么仔细

楼主:
我知道了,书上用的单位是us

网友E:
这个还要研究: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点笨,不要笑话哈:)

网友F:
这个还真要研究,具体的不同内核机器周期不一样的,拿12MHz晶体来说,ATmel的是12分频,就是[1/(12M)]*12= 1us】,笙泉的可以双倍速,可以是【[1/6M]*12 = 0.5us】,像82系列的IC都是1T的,那么它的机器周期就是 【[1/1M]*12 = 0.083us】,不过只看机器周期是不行的,还要看一条指令需要多少机器周期,才是真正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