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egawin ICP Programmer是不是能够实现U1 writer的功能??

楼主(2010-02-22):
1、目前了解Megawin ICP Programmer能够操作整个flash区域及硬件选项,且属于硬件逻辑控制,那么除了硬件接口连接不同外,功能上与U1 writer完全等同?[ICP至少也能够重写ISP(booter)、硬件选项、IAP、AP等]
2、想使用贵司的MPC82G516,支持ICP/ICE,据了解使用ICE调试时硬件选项会改变(全关闭),最终调试完后还需要试用ICP Programmer重置硬件选项,那么开发调试至少需要一个OCD-ICE和一个ICP Programmer,对吗?
3、OCD-ICE和ICP Programmer,接口一样,能不能合成一个工具?
4、一个OCD-ICE和一个ICP Programmer分别价位多少?
5、目前加密特性如何?以前版本有没有被**?[网上看好像有公司能**]
6、MPC82G516供货稳定?
7、OCD-ICE和ICP Programmer从USB取电(最大取100mA还是500mA)?
如果100mA,目标板功耗大于100mA,可再供电?(不论目标板功耗多大,允许目标板供电最好!)
初步了解,如果了解不足地方,见谅!

网友A:
一下子问这么多···被吓到了

网友B:
只能回答你部分问题:
(1)正确,如果用82G516的话可以烧写硬件逻辑,包括boot区域和所有熔丝选项,而且只需要4条线。
(2)应该是一个OCD仿真器就得了,不过你量产比较麻烦
(3)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原厂吧,如果能合在一起那么我觉得早就合在一起了,呵呵
(4)都是100RMB
(5)世界上难道还有没法**的IC???(谁宣称你就在网上搜谁后面加**两个字)只是时间和价格的问题,你可以问问他们价格多少,多长时间,还有值不值得。
(6)供货稳定,而且出货量很大
(7)枚举的是500mA,如果ICP writer要USB给你的目标供电的话要跳线一下,就是把jumper的VCC连到USB的VCC,这样做是因为U2不知道你的板子多大功率,当然你也可以不跳线,不过得独立供电

谢谢你的关注~~,如果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C:
3楼的很厉害啊

网友D:
世界上难道还有没法**的IC?回答很好

楼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来还得再加一个安全CPU了,嗬嗬!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成本很高的~加安全的U,哪有绝对安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