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把仿真版的78m05改为7533,rlink就连不上了

楼主(2010-02-22):
刚开始我的板还连的上,或有时掉电复位一下也可以,但最近它就是不干活了

楼主:
出现的警告

网友A:
是否是电源电压问题。78m05的输出时5V,而7533应是3.3V的吧。

楼主:
4# laotang09

楼主:
什么鸟问题都有可能啊
拿到同事机子上连上了
再回来连我的竟然也正常叻!!
很有可能是360在作怪!
以后就得注意软件有问题时或连不上时看一下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