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的BUCK电路中MOS管的驱动电路推荐

楼主(2010-02-22):
如题,BUCK电路中的MOS管子驱动通常要加上自举电路,
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好的列子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用专用MOS驱动芯片

楼主:
MOS驱动芯片不可用,BUCK中的MOS管驱动电压和系统电压不公地的

网友A:
MOS驱动芯片不可用,BUCK中的MOS管驱动电压和系统电压不公地的
引用 楼主:

不共地还叫BUCK?只是需要一个电荷泵罢了,可以使用IR2118之类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