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晶振并联的频率?

楼主(2010-02-22):
请问如果我在单片机外围的晶振4M,再并联一个4M晶振,那么频率结果会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为何想到这样的问题?目的是……

网友B:
我在百度搜索到的
晶体本身就有两个谐振频率,而且两个频率相差很小,具体电路中,主要是看晶体与电路元件的组合形式;从制造方面看,厂家规定该晶体工作在什么模式,即是串联还是并联,这可以查阅资料从型号辨别;有时候,为了一些特别要求,也可以灵活使用,但是一般在电视机上少见晶体的并联谐振频率稍大于串联谐振频率,两个频率之间的间隔一般都在数百分之一乃至数千分之一,取决于晶体的品质;在数字电路中,大多数采用反相器作为振荡放大器,因此,串联使用比较多。

网友C:
3楼搜到的,与楼主想要知道的,完全两回事。

楼主:
:L汉啊~~~~俺问的是再并联一个晶振哦,不是串,并联谐振频率哦!!!

网友D: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想干啥,比如你想看月球上的陨石坑,跑来问怎么去月球,其实答案就是买个望远镜。

网友E:
我的想法--应该还是4M吧,晶体结构决定了。不过提高了反馈量,容易起振了。

网友F:
这个想法很有创意,有多少工程师这样想过?
现在的工程师的思想大多已经僵化了!

楼主的创新性没有被中国式的教育给钝化,值得鼓励!!!

(说实话,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有创新性的问题了)

网友G:
MCU的时钟一般是反相器,工作在串联谐振,频率比并联谐振要低一些。接入的两个电容,使晶体频率比串联谐振频率稍高,故而晶体呈感性。
两个晶体并联,相当于感量下降,但由于晶体振荡器的接入系数很小,故而感量下降的很有限,频率会比固有频率最低的一个,有一丁点的提升。

网友H:
我想应该还是4MHZ吧,不过频率精度应该变差了。

网友I:
不知道,我想应该还是4M,改天有空找个板子测试一下,再告诉大家

网友J:
方便的  试一下哦

楼主:
:P感觉感谢各位的解答,其中9楼个人认为分析的非常好,我接了一个试了一下的确是频率依旧在4M左右,另外我再测试了一个串联的结果,频率依旧是4M,但是它不容易起振,我用示波器探头一探它就不起振了,只是在离开的瞬间又会有一下振荡信号,捕捉到之后也是4M,而且板子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K:
两个同样的就是准备和谐第三个了

网友C:
8楼:
两片晶体并联,这可不是什么新电路,我曾看到过30年代的一篇**,就是这么办的,那时别说芯片,连晶体管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楼主终于做了实验了。本来这就是个应该动手试试的问题,并联一片晶体并不麻烦。
建议楼主用两片同型号但不同频率的晶体并联起来试试,例如4MHz和3MHz,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会看到相当有意思的事情。若能用频谱分析仪更好。

网友D:
:P感觉感谢各位的解答,其中9楼个人认为分析的非常好,我接了一个试了一下的确是频率依旧在4M左右,另外我再测试了一个串联的结果,频率依旧是4M,但是它不容易起振,我用示波器探头一探它就不起振了,只是在离开的 ...
引用 楼主:

你的示波器探头打10X了么?

网友L:
想知道不同频率晶体并联、串联甚至Y、△连接有什么规律?请问8楼是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人研究过?

网友M:
一个4M,1个3M并联,结果应该是看起振的状态。
个人认为,应该结果是3M。即使4M的晶振在4M的频率下的阻抗比3M的还小也是。
也就是频率小的那个。
对于会不会有一个3M的,也有一个4M的频率,我感觉是不可能的。

楼主:
越来越晕了!!!刚刚亲自测试完,一个4M并了一个12M的晶振,结果如下:用示波器X1测试频率为4M,X10测试频率为4M;用频谱仪测试频点有两个,一个为12M,一个为20M,何解?????????

网友N:
能不能发图看看?

网友C:
19楼:
这就对了。
振荡器产生的信号中,除两片晶体的基频外,还有大量高次谐频(谐波),对4MHz晶体,存在8MHz、12MHz·······对12MHz,存在24MHz······,此外还有各频率的和频及差频。出现20MHz频率,显然是12+8*2,即12MHz的基频加上4MHz的二次谐频。
还应该有16MHz等频率。但各次谐频以及和频差频分量幅度并不相同,有些幅度大,有些幅度小,幅度差别相当大,用频谱仪看不到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