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2):
电源输入范围是30V到62v,输出电压12.5V左右.输出最大电流需要达到20安培左右.在调试的过程中,通过调整tl431的电压分配的那几个电阻,可以让输出电压稳定在5v左右,但是如果调整电阻让电压上升到12v,就不能使电压稳定下来.主变压器会发出间隔性的嗤嗤的响声.好像在不断的定时软启动一样,我在输出端有接一个LED,会出现闪烁的现象.
我的主变压输入侧在mos开关的时候波形惨不忍睹,不知道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我的开关频率是100khz左右,下面是变压器输入侧的波形

同步整流的场效应管的驱动变压器波形倒是还可以

请问是不是主变压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我原理的设计问题?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出来吧,否则太难说了。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贴pdf文件,用图片好像不是很清晰,试试看

网友A:
确实不够清晰。
把元件画得集中一些,别离得那么远,会有改善。

网友B:
这是超的版吧。不想出自设计人之手。
我看好像你的输入电压不够,驱动不到12V

楼主:
不是超的版,是根据主控制IC上推荐的电路改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电源部分有个三极管搞错了.现在又碰到新的问题了.

网友C:
你是抄的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