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国文字非等宽点阵字库生成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0-02-22):
(无正文)

网友A:
看来你是想省点Flash空间……其实没必要的,毕竟整个字库也没多大,何必找麻烦呢
要做的话只能自己编程提取点阵了,取到16x16点阵后,软件判断一下左右边有没有空白,有的话消掉……但是由于点阵是变长数据,你还得增加一个索引,用起来麻烦

楼主:
取得了字库点阵怎么知道对应的字呢

网友B:
我只懂汉字

网友C(2011-06-29):
非等宽字库的最大优点就是字符显示间距控制得非常好,不然会出现‘w’和‘i’ 等宽显示。

你可以使用如下工具试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文档。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s2s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