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急救:Lattice ispLEVER 下载程序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我用Lattice ispLEVER 下载程序前搜索芯片时出现这个错误
ispDOWNLOAD cable not detected on paralled port address 0x0378
请教各位前辈大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重装系统前用得好好的,重装一次系统后再装上Lattice ispLEVER 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解决了
:P是没设置好

网友A(2013-06-26):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楼主自己解决了。

网友B:
希望可以分享一下经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可以分享一下经验的。

喜欢分享经验的兄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解决了。

解决了也得分享心的啊

网友D(2013-12-11):
选择options 中 cable and IO port setup 中 选择cable 为usb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