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SST89E516RD与SST89E564RD的区别

楼主(2010-02-22):
如题:有谁知道SST89E516RD与SST89E564RD的区别??
这两种单片机的PDF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是的
有用过的人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仔细看一下外设、FLash、速度等等,肯定有区别的。

网友B:
可能是flash rom and ram 容量不同吧!

网友C:
SST89E516是现货,SST89E564是存货,已停产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古道热肠前辈,答案就是SST89E564已经停产,SST89E516是它的代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