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STUSB3.1例程里面的mass固件时需要驱动

楼主(2010-02-22):
各位大侠:
    我做了个STM32VBT6带SD的小板,想用USB做个类似U盘的东西,但是现在用ST的USB3.1库里面的例程时可以正常开始枚举,提示有STM32 mass storage,但是他需要windows驱动程序,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系统自带的吗?

楼主:
请大侠们赐教。多谢

网友A:
是使用系统自带的,如果没有,有可能是你的windows有问题。另外就是你使用ST的USB3.1库里面的例程时,你的电路是否与ST的评估板的电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