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设计方面的人帮忙,小弟先谢过啦!

楼主(2010-02-22):
大虾们 热心人们帮帮小弟

说下我的要求
我想
哦 我就是想通过PWM控制那个mosfet开关来输出可变的电压 用来控制比例电磁阀
但是实物就不行,仿真的时候是可以的 不知道哪错了 大侠们帮帮小弟

网友A:
仿真时你用的负载时电阻吧?实际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差别大了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楼主:
我现在还没用在电磁阀上呢 只是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路,就不好使了 热心人帮帮我啊

网友C:
看似简单,要做稳定是不容易的。

网友D:
MOS输出加电感和续流二极管,驱动MOS要推挽方式

楼主:
感谢热心的大侠们 电路我现在做好了 能驱动直流的24电机了 但是 我还不怎么懂 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具体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刚接触电子 很菜 望大侠们指点

楼主:
忘记问了 那个是阻容滤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