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 ping 宿主机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1.我的宿主机是windows下装VMware虚拟机,而后在虚拟机上装的linux。把主机和ARM通过网线连接起来后,在串口终端里(串口线连接主机和下位机)输入ping +linux主机的IP地址,串口终端就一直ping,也无法在串口终端中输入ctrl+c再发送这个命令(串口终端的发送区中输入ctrl+c是无法显示的)来停止下位机,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而在宿主机的linux的命令行输入ctrl+c就可以停止ping。
2.把宿主机Linux(装在虚拟机上)关闭后,下位机的网口的灯仍在闪烁,这是什么原因呢?
3.nfs共享文件的问题:我把宿主机上的nfs共享目录通过nfs服务mount到另一个目录下,以测试nfs服务是否成功启用,而后直接在串口终端中mount共享目录到ARM上,不成功,把测试时的那个目录umount掉就可以了,是否说无法同时mount到两个地方呢?
4.采用nfs共享文件来做交叉编译和下载下位机一定需要网卡吧?感觉成本高了点?大家都用usb还是串口或者jtag口进行下载呢?
祝各位开工顺利,万事顺心!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1.里面的“而在宿主机的linux的命令行输入ctrl+c就可以停止ping”指的是在宿主机里ping下位机的情况

楼主:
各路高手如果知道一点两点也可以,麻烦大家了

楼主:
啊?大家刚开工比较忙吗?怎么没人理噢。。。。。

网友A:
呵呵,用并口灌的Boot,有了Boot就好装linux 了,装好linux,网络也就通了,过去试开发板就是这体会.

楼主:
谢谢古道热肠
我已经把linux下载到ARM上了,就是说从串口终端操作下位机时,ping宿主机,会一直ping不停,而无法停止,只能是复位系统这个方法吗?宿主机的linux里面ping可以通过ctrl+c来停止,可是下位机的linux就没办法采取这个方法了~
ps:我这个实验箱是用网线下载的,主流的都是用什么方法下载呢?usb还是串口?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不清楚了吗?或者是少见噢~

网友A:
根据您的现象来看,那两个Linux版本可能有差异。Ping显示的通不通呢?

楼主: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要,只是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谢谢古道热肠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