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电子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0-02-22):
(无正文)

网友A:
凭楼主给出的这些信息,什么也推断不出来。

楼主:
凭楼主给出的这些信息,什么也推断不出来。
引用 网友A:
R2过来是12V,要稳成5V电压。我想问问C2可以用479uf/16V,C3用103P吗?

网友B:
D3 正常时不工作,在5V过压时恒压在5.2V(可能会烧掉D3),C3,C2都是滤波用,一个高频,一个低频,D2,R2组成一个放电会路,在5V掉电时,快速放掉R2所接部分的电量。

网友B:
估计R2接的是MCU复位电路

楼主:
R2接的是12V电源

楼主:
D3 正常时不工作,在5V过压时恒压在5.2V(可能会烧掉D3),C3,C2都是滤波用,一个高频,一个低频,D2,R2组成一个放电会路,在5V掉电时,快速放掉R2所接部分的电量。 ...
引用 网友B:
D3的目的就是把12V的电压稳成5V的,会烧掉吗?

网友B:
12V在哪里?

网友C:
"D3的目的就是把12V的电压稳成5V的,会烧掉吗? "

选择适合的稳压管很重要!这个取决于你想要稳定的电压值! 你这句话能否这样理解:你想把12V的电压通过D3来“变成”5V!

对于这个,你需要明白稳压管的原理及作用!

网友D:
R2太小,空载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太大了,D3会烧掉的。

楼主:
"D3的目的就是把12V的电压稳成5V的,会烧掉吗? "

选择适合的稳压管很重要!这个取决于你想要稳定的电压值! 你这句话能否这样理解:你想把12V的电压通过D3来“变成”5V!

对于这个,你需要明白稳压管的原理及作用 ...
引用 网友C:
是的,稳压管的参数很重要

楼主:
R2太小,空载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太大了,D3会烧掉的。
引用 网友D:
谢谢XWJ的宝贵意见

网友E:
这样子降压,只能用来供应很小电流,  难道就是为省个7805?

网友E:
去年也这么干过,板子才几CM*几CM,5V---->3V 10MA

楼主:
这样子降压,只能用来供应很小电流,  难道就是为省个7805?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