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桥+驱动芯片实现90A的电机控制?

楼主(2010-02-22):
用H桥+驱动芯片实现90A的电机控制电路,电流达到90A容易实现吗?电机用PWM调速,有正反转。请问要用什么样的MOS管和H桥驱动芯片?供电是24V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在线等……

网友A:
24V/90A 是个不太容易实现的方案, 当然非要这样做,  100A/130A以上的 MOSFET 应该可以用
是否可以考虑换个高压小电流的方案, 240v/9A 好做多了

楼主:
不行啊,这是一个电动车,用24V电瓶供电的。如果用24V/90A这个方案,难度是在哪?如果暂不考虑成本,MOS管可以换大电流的,是不是难点就在H桥的驱动电路上啊?驱动电路要注意什么啊?(我是新手还请各位赐教)
3# airwill

网友B:
什么电动车需要正反转,还有那么大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是代步轮椅车,想做更大电流的控制器。

网友A:
还没有说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呢? 直流吗, 驱动电路不少, 如 IR2103 等等

网友C:
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知道这个才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是有刷直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直流有刷的。

网友D:
24V/90A  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LZ可以去买个航模用的无刷电调来看看别人的方法。

而且有刷直流电机的话就更容易了。

网友E:
无刷电调会不会增加成本了啊,但普通的IRF4905 3205都很难实现。

网友F:
有那么大的电机?

网友G:
电流大了价格就会贵很多,找等效电阻2毫欧以下的mos并联也许可以。IXYS有模块型的,但是很贵。

网友H:
我也正在想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大学的教授反应他们那弄的电动汽车,MOS管都烧了一大箩筐。

网友I(2010-03-26):
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电动三轮控制器的实物,电动三轮的启动电流可以达到160A,但是你的电路板也要

作特殊处理,要不然你的电路板就挂了。一般是将导线做成焊盘样式,在上面焊导流条(具体名称我不清楚,就是类似的东西)

网友J:
你买个电车控制器算了

网友K:
用IGBT吧,比MOS便宜

网友L:
IGBT好啊,才90A,是小电流了。

网友M(2010-05-28):
电流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