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手工制作一些小电路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楼主(2010-02-22):
各位师傅新年好!!我是大二的学生,我想手工制作一些小电路,锻炼一下自己,想问一下大体上需要什么工具?如果用到单片机的话,哪种烧录器的性价比比较好和通用一点?

网友A:
平口钳、尖口钳、螺丝刀、镊子、铅笔刀、烙铁······
现在的单片机多数不必用写入器,可以用PC机并口或串口写入,仅需一根电缆。

楼主:
一根电缆?什么样的电缆?新手问题请见谅

楼主:
测量用的数字表或指针表也应该需要吧

网友A:
3楼:
用什么样的电缆,由你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决定。你应该先选定单片机型号(类别),再考虑写入方式。

网友A:
4楼:
无论指针式万用表还是数字式万用表,都不能算是工具。

网友B:
给楼主看看我多年来采用的基本装备,该装备为最小基数,除了短期出差会根据需要携带特定的物品外,这套“定型”装备随我走南闯北时一二十年矣。
工具类:一套表起子,内有一字十字各规格小号起子共6只;两只常用大小号长柄十字磁性起子、一只长柄一字型磁性起子;一把好钢口的剪钳;一把不锈钢镊子;一把20W内热式恒温电烙铁配长寿合金烙铁头;一卷0.5mm普通焊锡丝;一块松香;一块清洁棉;一把20CM的不锈钢尺;一套袋装袖珍钢锉。这些东西可以放入一个小号工具箱或一个适当的纸盒内,都是最常用到的工具,且基本上无法再精简。当然,我的这些工具都是质量不错的,廉价货不好用也用不长,我的这套工具中除其中的易耗品外,只有剪钳每隔数年就更换一次,其它工具伴随我都在十五年以上。
仪器设备类:万用表、计算机,这就是基本配置了,其它的根据需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