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安电磁铁

楼主(2010-02-22):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本安电磁铁的,本安电磁铁推力最大能做到多大?小弟苦寻多日没有结果,还请有这方面的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本安”是“本质安全”的简称,又称安全火花,属于爆炸性环境下电气设备安全词汇,其详细定义见“GB3836.4-2000”。
本安电磁铁,顾名思义即符合“本质安全”标准的电磁铁.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本安电磁铁确实是符合本安标准的电磁铁。但是满足本安标准的电磁铁的推(吸)力到底能做到多大我一直查不到这个参数,还请大哥指教。

网友B:
本安器件的规格很多,就电磁铁而言,是要隔离触点火花,跟吸力大小无关。

网友A:
仪表本安防爆技术 141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六楼大哥,吸力为什么跟本安没关系呀?吸力大的话电流就大,能量就大呀。本安有能量限制的。你说的是隔爆的吧?
那位大哥有做过这方面东西的,可以合作。我们要做DC12V 功率3W左右,要本安型的,力越大越好。

网友C:
MARK下,备用哈

网友D:
呵呵……MARK,赞一个——老T叔!

网友B:
供电线路的能源有多大?某些本安要求限定能量级别是防止因热量积累可能导致的危险因素,看问题要全面,不能泛泛理解。供电电压和功率一旦确定,电磁铁的吸力最大值就确定了,谈不上“越大越好”。这种东西不能自制,也谈不上什么“合作”,只能采购解决,生产安规产品必须要经过一系列认证,这个认证过程需要大量资金,自己做比金子还贵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电磁铁的功率跟力是什么关系呀?

楼主:
我们老板就是要让自己做,自己认证,都晕死了还请各位大哥多帮忙。不过是一套系统一块。要求做本安型的,力要在5KG左右。请问chunyang大哥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E:
5KG没问题吧,参照4楼说的。
记得初中物理实验老师自己搞了一个电磁铁不知绕了多少圈铜丝,仅用一节普通干电池接上……两个人拉都拉不开

网友A:
LZ还遗漏一个重要参数→行程.
50mm行程与5mm行程→→5kG吸力所需安匝数不是线性比例关系,而是一个2次函数关系.
去4楼下点书看看,先弄清楚产品的技术指标,再了解这些指标与电磁铁哪些参数有关.粗算一下所需行程吸力的安匝数,再看看给定空间足够吗?然后才轮到根据本安标准,核定设计是否能满足.
这还仅仅是纸上谈兵,实样可能会有较大出入(除非空间不受限制,放足余量.但成本会增高很多.).再修改设计参数,多次反复后才能达标.

网友F:
13楼:
你们老板大概不知道认证要花多少银子,要多大人力投入。

网友B:
做个电磁铁太简单了,但办完所有本安认证程序拿到合格证书需要数十万的支出,而一个电磁铁的成本最多两位数,估计又会多一个“伪认证”了。

楼主:
行程5mm,并且体积要求要小,我感觉做不到呀

楼主:
谢谢老T大哥,应该做不了。

网友B:
这个东西肯定可以买到符合本安标准的现成产品,而且不贵,如果买不到,说明是你们的设计有问题,应靠标准进行设计而非自己想当然。

楼主:
终于说服了老板改方案,谢谢各位大哥帮助。

网友G:
本安型应当是在标准型的基础上加点别的东西,指标应当比标准型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