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风扇的电机调速的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2-22):
请问风扇的电机调速的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在网上搜到是用PWM,说得很笼统。请具体说一下。
家里的风扇控制板坏了,想自己用M16做一个控制板,呵呵。

网友A:
恐怕不容易修好

网友B:
没有这么复杂啊,我感觉就是用电阻分压来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具体说说

网友C:
电机调速是个很庞大的理论体系, 电机的种类很多, 调速方式更多,不知道你的风扇电机什么类型, 那调速板, 什么调速方式?
    如果这些都不清楚, 先去学习学习吧

网友D:
家用风扇一般都是有刷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E:
普通风扇 哪有这么复杂 就是一个档位开关 电机是多抽头的, 电机是电容式交流异步电机 没有电刷。有刷交流异步电机一般用在电动工具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