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有问题的键盘状态转移程序

楼主(2010-02-22):
/*
在数组内可以有标号吗?我需要一些标号如key_tab_1的偏移量填充在数组内,标号之间的偏移量 是不等长的,该怎样实现啊?
*/

void find(void)                        //00H
{

}
void setup(void)           //01H setup current time
{

}
void dec_min(void)          //02H 60-0
{

}
void inc_min(void)          //03H 0-60 increase current minutes
{

}
void dec_hour(void)         //04H 24-0
{

}
void inc_hour(void)         //05H 0-24 increase current hours
{

}
void dec_receive(void)     //06H decrease receive channel total
{

}
void inc_receive(void)            //07H increase receive channel total
{

}
void EN_CHN20(void)            //08H decrease channel volue
{

}
void EN_CHN10(void)        //09H increase channel volue
{

}
void DIS_CHN20(void)       //0AH decrease channel volue
{

}
void DIS_CHN10(void)             //0BH increase channel volue
{

}
void voltage_select(void)  //0CH
{

}
void coding(void)                     //0DH be used to coding
{

}
void select_chan20(void)   //0EH be used to coding
{

}
void select_chan10(void)         //0FH be used to coding
{

}
void operation_error(void) //10H display "E"(ERROR)
{

}
void enable_set(void)      //11H set enable intput channel
{

}
void disable_set(void)     //12H set disable intput channel
{

}
void hide_display(void)           //13H hide_display
{

}
void prev_find(void)       //14H --  finding
{

}
void next_find(void)       //15H ++  finding
{

}
void voltage_change(void)  //16H voltage to chang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ode key_tab_1[];//定义键表的结构类型
code key_tab_2[];
code key_tab_3[];
code key_tab_4[];
code key_tab_5[];
code key_tab_6[];
code key_tab_7[];
code key_tab_8[];
code key_tab_9[];
code key_tab_a[];
code key_tab_b[];
*/
typedef struct                //定义键表的结构类型
{
        unsigned char key_code;    //当前键值
        unsigned char next_state;   //下个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ruct;

KbdTabStruct code key_tab[9+4+4+4+5+1+1+1+4+4+4+4]=        //结构型的数组
{
#ifndef key_tab_2
#define        key_tab_2                //定义标号
#endif
/*
key_tab_2:
key_tab_3:
key_tab_4:
key_tab_5:
key_tab_6:
key_tab_7:
key_tab_8:
key_tab_9:
key_tab_a:
key_tab_b:
*/

        {0x01,key_tab_0,(*operation_error)},//display "E"(ERROR) (*operation_error)为函数指针
        {0x02,key_tab_b,(*coding)},                        //coding
        {0x03,key_tab_1,(*setup)},                        //setup current time
        {0x04,key_tab_4,(*find)},                        //find
        {0x05,key_tab_0,(*hide_display)},        //hide display
        {0x06,key_tab_8,(*enable_set)},                //enable_set,    enable input to set
        {0x07,key_tab_9,(*disable_set)},        //disable_set,   disable input to set
        {0x08,key_tab_a,(*voltage_select)},        //SELECT LOW/HIGH
        {0xff,0x0000,0x0000},

#ifdef key_tab_1                                                //如果已定义则取消其定义,在下面重定义
#undef key_tab_1                                                //
key_tab_1:{
                0x01,key_tab_1,(*dec_min),                //continue to decrease minutes, --
                0x03,key_tab_2,(*setup),                //main key
                0x05,key_tab_1,(*inc_min),                //continue to increase minutes ++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2
#undef key_tab_2
key_tab_2:{
                0x01,key_tab_2,(*dec_hour),                //continue to decrease hours --
                0x03,key_tab_3,(*setup),                //main key
                0x05,key_tab_2,(*inc_hour),                //continue to add HOURS ++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3
#undef key_tab_3
key_tab_3:{
                0x01,key_tab_3,(*dec_receive),        //continue to decrease receive channel total
                0x03,key_tab_0,(*setup),                //main key
                0x05,key_tab_3,(*inc_receive),        //continue to increase receive channel total ++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4
#undef key_tab_4
key_tab_4:{
                0x01,key_tab_4,(*prev_find),                //--
                0x04,key_tab_4,(*find),                        //
                0x05,key_tab_4,(*next_find),                //++
                0x08,key_tab_4,(*voltage_change),        //SELECT LOW/HIGH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5
#undef key_tab_5
key_tab_5:{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6
#undef key_tab_6
key_tab_6:{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7
#undef key_tab_7
key_tab_7:{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8
#undef key_tab_8
key_tab_8:{
                0x01,key_tab_8,(*EN_CHN20),        //decrease channel total--
                0x05,key_tab_8,(*EN_CHN10),        //increase channel total++
                0x06,key_tab_8,(*enable_set),        //enable alarm signal enter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9
#undef key_tab_9
key_tab_9:{
                0x01,key_tab_9,(*DIS_CHN20),        //decrease channel total--
                0x05,key_tab_9,(*DIS_CHN10),        //increase channel total++
                0x07,key_tab_9,(*disable_set),        //disable alarm signal enter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a
#undef key_tab_a
key_tab_a:{
                0x01,key_tab_a,(*coding),                //
                0x05,key_tab_a,(*coding),                //
                0x08,key_tab_2,(*disable_set),        //voltage_select LOW/HIGH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ifdef key_tab_b
#undef key_tab_b
key_tab_b:{
                0x01,key_tab_b,(*select_chan20),        //decrease channel--
                0x02,key_tab_b,(*coding),                        //coding
                0x05,key_tab_b,(*select_chan10),        //increase channel++
                0xff,0x0000,0x0000,
        }
#endif
};

网友A:
哇,好长的程序啊:dizzy::dizzy::dizzy:

楼主:
嘿嘿,被吓到了额

网友B:
不明白:L,函数名可以看成指针

网友C:
程序贴上来,最好先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