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X5045的朋友请进来帮个忙

楼主(2010-02-22):
最近工作的原因用到了X5045,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有使用经验的朋友能帮帮忙。
芯片信号为X5045 E317 I,各管脚连接:CS,SI,SO,SCK连接至FPGA,由FPGA编程控制,WP写保护管脚置高,VCC连至3.3V电源,Vss接地。上电后,RESET一直输出高电平,换成5V接VCC,还是一直输出为高。不知道问题出自哪里,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新人发帖,如有冒犯坛规,还望斑竹包涵。

网友A:
1、检查一下X5045的引脚焊接是否有问题。
2、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在CS引脚上焊接10K电阻连接到地线。
3、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就换一片X50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在CS上焊上10K电阻看看,因为怀疑是芯片问题,换过一块芯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应该不是焊接或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1、你用一块空板只焊接X5045,看看现象是否重现?
2、如果未重现,你需要重新检查你的电路,尤其是FPGA的问题,因为FPGA未进行配置时,默认所有的IO口是输入口,有可能与此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CS接地是不是就是让CS置低,让芯片处于选中状态呢?如果这样的话,我在FPGA中编程已经实现了对CS的控制,当CS一直为低的时候,reset还是一直为高,我仔细想了一下,reset的高电平可能是来自上拉电阻,也就是说reset根本没有输出,整个芯片都没有工作。上网机上面没有软件,只能用绘图软件画了个图,麻烦您再帮忙看看。

网友B:
X5045reset是用来复位类似51单片机的,只是在上电瞬间及掉电瞬间才会低电平一下,其余时间均为高电平,要好好看数据手册。

网友C:
该片5045的狗是否启动了,disable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

网友B:
我说得很清楚“只是在上电瞬间及掉电瞬间才会低电平一下,其余时间均为高电平。”

网友D:
5045是有电压监测功能的。如果电压不在5V左右是不工作的。

网友E(2010-06-02):
替代X5045  性能稳定,价格优惠。 可提供样品测试
请至电:13510848240  孙**

网友F(2016-02-17):
5045在工厂默认的时候看门狗是禁止的,输出是高电平,启动看门狗后才起作用,你可以找一片5045单独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