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放大环节的串联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问题?

楼主(2010-02-22):
T是调整管,这个电路我能看懂。

下面一个经典的电路我就看不懂了,比较器输出为-Uom时,调整管我认为会截止。起不到调整作用。高手指点。

原文解释中“
当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电阻的变化)使输出电压UO上升时,取样电压UN增大,由于稳压管的电压UZ不变,运放的输入电压UNP(=UN-UP=UN-UZ)增大,使A的输出减小(即调整管的基极电位降低),而使调整管Tc-e压降低增大,从而调节输出电压UO=UI-Uce)减小。使输出电压得到稳定。
可见,电路是靠引入深度电压负反馈来稳定输出电压。

使A的输出减少。难道没有减少到负值,那么这还是比较器吗?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A:
是放大器,不是比较器,工作在线性状态的。

网友B(2013-01-20):
误差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