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推荐下单片机

楼主(2010-02-23):
要求就是带lcd控制器,带uart,比较好买,功耗低
另外我想问下,使用uart转usb开发简单还是使用带usb控制器的mcu开发简单~
谢谢~~

网友A:
PIC16F91X

网友A:
PIC16F193X的报价确实要低,但目前可能供货不如PIC16F91X,因为终究是推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嘛,而PIC16F91X可已经推了3、4年以上了

网友B:
一定要USB的话,再加个13K50,做个特定协议的USB转串,底层用HID做,上位机端还是个USB而不是串口,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低档了。现在一个CASE差点想这么干,后面整体芯片换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楼主:
PIC18系列的不知道好买不?在网上看了一个sitronix的st2205u,带usb和lcd,挺牛的,功耗较大,6.1mA

网友C:
你可以选PIC16F91X,也可以选MSP430F4XX,从低功耗上来讲还是MSP430更有优势。另:建议你选UART转USB更简单一些,需要支持可以和我联系:QQ:214265209

楼主:
那我就用PICF91x系列的吧,是不是得买个开发板?

网友A:
呵呵,这也买开发板?

真的好多银子哦?!

直接上项目动手就是了哦。

楼主:
直接画板子?

网友D:
当然直接画板子

楼主:
哦 ~ 谢谢大侠~看来得仔细看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