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2-23):
protel中的  multi-layer层是什么意思,准确地说有什么实质作用?

网友A:
就是中间层

网友B:
是多层,表示在所有电器层都存在,例如一个焊盘如果设置成multi-layer,那么双面板做出来顶层和底层都有一个圈圈;四层板做出来则有4个圈圈……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形象

网友D:
3楼: 是多层,表示在所有电器层都存在,例如一个焊盘如果设置成multi-layer,那么双面板做出来顶层和底层都有一个圈圈;四层板做出来则有4个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