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驱动数码管

楼主(2010-02-23):
warm_ice过年好啊!
呵呵,又来问问题了
就是用164驱动数码管在软件上应该如何设计啊?

网友A:
一般用595驱动,因为164没有输出锁存引脚,串行送数据的时候,数据会随时出现正在输出端,容易造成闪烁,串行送数据给164你不会么?

楼主:
没用过,请指教?

网友B:
您也过年好!
您需要用164来扩展的话,具体怎么操作,您可以查看一下164的规格书就行了.
如果是需要例程的话,我要去找找,年有没有.

楼主:
呵呵,规格书我查了,就是软件设计上我不太清楚,最好能给点例子,
还有就是想买一套4位机的仿真器和仿真板不知道多少钱,自己学习用,太贵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啊

网友A:
看来群众客户还是大量存在的,希望中颖进一步降低门槛,狂轰滥炸,学习下STC单片机,另外建议楼主直接用8位的吧,4位机只用于普通用途

楼主:
初步学习直接用8位的不太好吧?

网友B:
呵呵,规格书我查了,就是软件设计上我不太清楚,最好能给点例子,
还有就是想买一套4位机的仿真器和仿真板不知道多少钱,自己学习用,太贵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啊 ...
引用 楼主:

就按照164规格书的要求连接及发送数据即可,其实不难的,要不你自己先试试,实在搞不定,我再帮你找一下例程.

4位机仿真器有2种,ICE66  1080元,MINI ICE66  800元,仿真板一般是300元一块.你如果是自己学习的话,买这个就太贵了.

楼主:
呵呵,我现在只能看程序,按照例子在编程序,没有仿真器啊,就麻烦你给找下例子,呵呵

网友C:
初步学习直接用8位的不太好吧?
引用 楼主:
[/quote

这是基本的有啥不好呢??

楼主:
呵呵,他那个时钟信号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A:
你这差的太远了,考虑下别的行业吧

楼主:
不学习差的更远啊

网友D:
注意发送数据时,最好关闭数码管,要不会闪烁